请问三菱Fx3GA PLC的编程协议是不是RS232还是RS422?

楼主(2014-08-29):
如题

PLC的编程协议是不是RS232还是RS422?

网友A:
协议没有232  422的说法

编程口是422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协议没有232  422的说法编程口是422接口

 是那种圆口的编程线吗?采用422接口?

网友B:
三菱的422口很好用的,有隔离的,不怕损坏。除非你故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