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GA与步科HMI通讯接口是什么?

楼主(2014-08-29):
三菱FX3GA与步科HMI通讯接口是什么?

哪位大侠回答一下。

网友A:
水平可以的话,找接头,看触摸屏手册,有清楚的图

省事的话花点钱买条现成的

网友B:
除了RS232,RS48,RS42,USB外,还真就很少有别的接口了。仔细看说明书,一般都有接线图。

网友B:
RS485,RS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