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中途检测条件停止运行问题

楼主(2014-08-29):
A(左端点) B(中间点) C(右端点),步进电机在C点往A点运动途径B点,在B点有个判断条件,条件成立,电机就停下来,如果条件不成立,电机要毫无停顿(重点,就像从C点一直到A点)走到到A点。各位大神能指导指导吗?最好有示例代码,不胜感激!

网友A:
利用脉冲上升沿不就行了?

楼主:
能详细点讲解吗?谢谢

网友B:
有一定的误差,高速和低速误差不一样,不知楼要求的误差范围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详细点讲解吗?谢谢

就是因为步进电机有步距角,需要一个步距角接着一个步距角的转下去,即使是细分值较大,也是如此,只是相对更平稳,而需要的脉冲也同步的增加。可以设一个光电开关,当B点条件成立时发出脉冲,利用其上升沿断开DRVIP或DRVAP电机就立马停止,如果没有这个脉冲电机就当没这回事一样,不间断的直奔终点A点。不会象等人一样,左看看右看看人来没来,再走。

楼主:
谢谢答疑,准备实验下,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