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楼宇自控系统中防冻开关是如何安装的?

楼主(2014-08-29):
防冻开关大多是运用在北方,因为北方天气比较严寒,在许多场合下都需要防冻开关来控制温度,比如说在食品行业中、在自来水行业中、在楼宇自控系统行业中、化工行业等等都离不开防冻开关的身影。

大多数楼宇自控中防冻开关在中央空调上,在吊顶式空调机组上安装防冻开关,因为没有检修口,防冻开关的安装有点麻烦,首先从风管清洗时预留的人孔进入风管内部,拆除电动风阀叶片和过滤网后安装在过滤网和表冷器之间,靠风压使感温包与表冷器接触之间,有的楼宇自控系统中常用的中航TCL防冻开关安装在新风机组、空调机组冷盘管上,防止冷盘管温度过低冻坏。

在有些场合下TCL防冻开关安装在蒸发器上,当温度太低的时候,通过电阻的变化,给主板一个电压变化的信号,从而引起相关的保护动作。一般是在蒸发器的相应铜管上,焊接一小段的铜管,然后通过一个弹片把这一温感器固定在铜管内部。

网友A:
需要我可以给你一点资料,我们江森防冻开关的

网友B(2014-10-29):
我们公司的设备,有防冻开关的,如果是小机组出厂前就按装好,大机组到了现场才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