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就2路高速输出 不够用的

楼主(2014-08-29):
我想控制四台伺服电机而    西门子200plc就两路高速输出Q0.0 Q0.1  怎么办?

网友A:
  这个没有玩过呀!

网友:
可以加定位模块,如果你四台电机不会同时工作的话,可以考虑用中继切换,一路管两台电机.

网友B:
可以换台湾罗升的,四路脉冲输出,我有朋友在那里,可以帮忙。

网友C:
可以选择SMART200,3路脉冲。

网友D:
可以用S7 1200PLC,1214 1215就有能够同时控制四台伺服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