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步科HMI与三菱PLC的软件通讯协议是什么?

楼主(2014-08-29):
哪位大侠做可否请指教?

要用步科MT4434T和三菱FX34A做工控方案,有人了解他们的软件通讯协议是什么吗?

网友A:
协议不需要你管

连线 通讯参数正确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协议不需要你管连线 通讯参数正确就行了

通讯模式是不是MODBUS? 谁是主机?

网友A:
你听别人说modbus听多了吧

什么都是modbus了

好好看看触摸屏手册吧

网友B(2014-12-24):
rs48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