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过热故障

楼主(2014-08-29):
爱德利AE2变频器跳FU.14(过热),上电一会后就跳过热,能复位,风扇是好的,请问是怎么回事?3,7千瓦的。

网友A:
检查风道有没有灰尘堵住

网友B:
里面可能有灰尘了,或者是时间长了变频器的本身性能下降了。

网友C(2015-01-17):
温度检测坏了吧。应该不难修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检查风道有没有灰尘堵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