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图有真相----解剖变频器

楼主(2014-08-29):
今天突然一个变频器故障报警,显示现场电机短路,检查电机没有问题,换上备用变频器后正常生产,坏的变频器大家都想看看里面什么样子,反正早过了保质期,应大家要求就把变频器解剖,头次做这个,内心有点小小紧张。。。。。。。。。。。。

不说了上图

图一:正面照,也就没有啥,就几个板子

图二:大家给看看,上面有个器件坏,有烧的痕迹

图三:看到有个模块烧的痕迹

图四:下图白色的模块坏了

用 万用表按照论坛网友的方法测试了下,更换贴片电阻一个,更换模块一个,花了400多,节约1200多 按照一个维修站报价算的

网友A:
这个变频器像普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变频器像普传的!

呵呵 国产的 但不是普传的

网友B:
用的西门康的模块吧?18.5KW吗?

网友C:
第二次见到国产模块。

问下模块型号、变频器功率、电机功率、故障原因?

还有模块采购渠道?

问题有点多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变频器像普传的!

普传应该暂时还不会用国产模块。

这个不会是国产一二线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