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和普通电机的最大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4-08-29):
    说白了伺服电机就是可以实现精确控制,你让它转多少它就转多少,而且它还会反馈,实现所谓的闭环,就是编码器去反馈看是否确实转了那么多,这样控制精度就更高。普通电机就是上电就转,没电就停,除了转如果还非要说它有什么功能的话那就是正反转。
    伺服电动机与普通异步电机的最大区别是转子电阻比较大,大到使发生最大电磁转矩的转差率Sm>1。其具体原理如下:
     伺服电动机的结构实际上与普通两相交流异步电动机没有什么区别。伺服电动机的定子有两相相差120度电角度的交流绕组,分别称为励磁绕组和控制绕组,其转子就是普通的笼型异步电动机的鼠笼绕组。使用时,励磁绕组接单相交流电,在气隙产生脉振磁场,转子绕组不产生电磁转矩,电动机不工作。当控制绕组接上相位与励磁绕组相差90度电角度的交流电时,电动机的气隙便有旋转磁场产生,转子将产生电磁转矩转动。当控制绕组的控制电压信号撤除后,如果是普通电机,由于转子电阻较小,(根据双旋转理论)脉振磁场分解的两个旋转磁场各自产生的机械特性的合成结果是产生的电磁转矩大于零。因此,电机转子仍然保持转动,不能停止。而伺服电动机,由于转子电阻大,且大到使发生最大电磁转矩的转差率Sm>1。脉振磁场分解的两个旋转磁场各自产生的机械特性的合成结果是产生的电磁转矩小于零,也就是产生的电磁转矩是制动转矩,电机将在这个制动转矩作用下将很快停止转动。

网友A:
    不知道,我只搞机修,不修电的

网友B: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网友C:
原来如此,学习了

网友D:
这样的区别还是比较全面啊!

网友E:
其转子就是普通的笼型异步电动机的鼠笼绕组

伺服电机转子不是永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