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按钮作为输出

楼主(2014-08-29):
一个按钮作为启动信号,能够使有输出的时候,按钮为红色,无输出的为灰色,请各位前辈赐教

网友A:
你这是组态或者是触屏吧,说清楚点儿能够教大家明白才能帮上你。

网友B:
 MCGS 屏内有 输出状态显示的呀 !

网友C:
在按钮旁边放一个标签显示不同颜色

网友D:
什么按钮?触屏的吗?必须把问题搞清楚

网友E:
把按钮的状态位设定好就行,一般0和1正好两个状态

网友F:
ON一个颜色,OFF一个颜色

网友G:
这个我不太了解,你可以到jqmkd.com去发你这个问题.

有人回复的

~

网友H:
加我QQ254489112发程序给你

网友I(2014-09-29):
把"使用相同属性"前面的勾去掉.再把"按下"和"抬起"的背景颜色设为不同的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