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驱动问题

楼主(2014-08-29):
DVP-32EC的PLC  求,如何实现按一下,有一输出,放开后再增加几个输出

网友A:
楼主最后一句话说的不太清楚 ,是放开后同时增加几个输出,还是再按几下增加几个输出

网友B:
可先把编程要求 分列清楚,然后再试编程。

楼主:
gx感谢,已经更改好,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