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雷对设备影响?

楼主(2014-08-29):
设备用的380V稳压电源,设备带一个类似电脑主机的系统,外加触摸屏。打雷后,触摸屏黑屏,主机相当关机状态,稳压电源还是有电的,没有任何一级跳闸,检测设备没有任何损坏,重新开机又正常了。那触摸屏怎么会掉电的?

网友A:
 这个打雷时要关电停设备的呀,小时候一打雷下雨,父母都让我们关了电视,拨了插头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打雷时要关电停设备的呀,小时候一打雷下雨,父母...

是厂里的设备,平时不能停的。只有过年时才停

网友B:
突然的过电压有可能使系统内部电源保护。如果你所在地区是落雷区,建议在交流电源进线加过电压吸收,所谓的防雷模块。

网友C:
这东西,有灵性了。打雷把它吓着了。

网友D:
因雷电过压引起外线突然失电,又重合闸送电了,只是一瞬间的,有点看不出来,水注意,人感觉不出

网友E:
因为雷电引起过压电脑保护!

网友F:
增加电涌吸收器,可以吸收以外的雷击信号

网友G:
触摸屏是  掉电   还是   死机  了?

网友H:
这个有两种可能,一个是设备本身的保护,也可能不是专门设计的保护,只是设备没有坏而已。还有一种就是五楼说的,供电所为了保证供电可靠性,在断路器跳闸的时候会有一次重合闸的动作,如果重合闸的时候故障消失了,就没事了,电又送上了。如果故障还在,那短路器就会再次跳闸。因为重合闸时间不较短,你可能没发现。

网友I:
看到你写的雷点影响。。。

 上周这边大停电,35KV跳停了,BOSS损失几百万吧,。。

 这不,刚刚才雨停,19:00左右一声闷累,高压又干停了几分钟。。。。

网友J:
我们这里防雷措施还是很到位的,没遇到过什么影响。

网友I:
有几次雷电,把主机电源给劈坏了几个。。。

 刚刚领导邮件回复,今晚的雷电跳停处理及时,奖励一次。

网友K:
你这个现象,应该是雷电达到供电网中,造成了系统电压波动,加个浪涌保护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