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单片机控制松下A4伺服的问题

楼主(2014-08-29):
上位机使用的是avr mega16单片机,伺服电机系统是松下A4系列(编码器分辨率10000)。要求实现单片机控制伺服电机,在其位置控制模式下的转速、使能和方向。

设置了Pr02为0;Pr40为0;Pr41为0;Pr42为3;Pr43为1;Pr48为10000;Pr49为0;Pr4A为0;Pr4B为10000;单片机两个管脚分别输出10000Hz 的PWM和正反转信号,设置之后应该是60rpm,但是它就是不转。。。。。。求助各位大侠解答TT

网友A:
你的使能信号呢????不使能伺服,就不会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使能信号呢????不使能伺服,就不会动。

是,我忘说了,那个伺服-on的开关也打开了

网友B:
可在驱动器上,通过按键显示查询:17.电机不转的原因,根据显示的代码分析原因。

楼主:
我今年大二,初学伺服电机,请各位大侠指点单片机控制伺服还有什么需要注意和改进的吗?由于刚注册账号,没有积分奖励,还望各位理解。求助,万分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在驱动器上,通过按键显示查询:17.电机不转的原因,...

谢谢,我去试试,想请教一个问题,这个伺服系统频繁开关的话,对伺服驱动器有影响吗?

网友C:
脉冲信号不知道你是怎么弄的,单片机输出一般都是5V电压,而伺服要求脉冲是24V的。

不知道你说的频繁开关是什么意思,使能能不使用就不用,如果是时间长不用就关闭使能,能用使能就不要断电。

楼主:
输入脉冲是按这个图接的(两个三极管的基极分别接单片机的脉冲和方向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脉冲信号不知道你是怎么弄的,单片机输出一般都是5V电压...

十分感谢你的回答,现在正纠结负极接地的问题,另一个求助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