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150问题求助

楼主(2014-08-29):
ABB ACS 150单相220V电源输入,三相输出,370W的变频器,带3个100W灯泡。每次上电后第一次启动时都报F0001过流故障,复位再启动可以带100W灯泡,此后不断电可以随便启动,无报警!若断电重新启动,又出现F0001,需要复位一次,依此重复,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没碰到过这么奇怪的故障!!!请教各位大侠指点迷津,故障范围确定在主板上面,调过主板试过了!!听说电阻容易出问题,量了都好的,换过L324运放!不知道主板上面什么东西坏了!!

网友A:
把电流范围调整一下,有可能是电流范围设置过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