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08-30):
四方变频器跳FU.14(过热),上电一会后就跳过热,能复位,风扇是好的,请问是怎么回事?3.7千瓦的,型号不清楚,机器外壳是黑色的。

网友A:
首先看看通风情况怎么样?是否散热片堵了啊,虽然风扇好的但是保不准散热片堵了啊,一般都是这个情况。其次是检查温度检测元件损坏了(这个可能性不大,因为是过一会才报警的)。

网友B:
看看里边的灰尘是不是比较多了,先清理一下在做下一步测试

网友C:
以前正常使用过吗?是调试过程中出这个问题还是维修过程中出现的。

你可以试着把载波频率往下降低一点。

从原理上来讲,一般过热保护动作就是温度传感器动作然后将开关量输入到CPU芯片上的相应引脚上。首先测温传感器是否损坏,另外就是温度是否真的过高了。

降低载波频率可以降低IGBT的动作次数,使得其发热量变小一些。

网友D:
也可以拆掉负载,通电一会儿看看

网友E:
先检查风道是否有堵塞,然后检查温度保护设置是否合理,最后就是测温元件了。

网友F:
清理散热片,增加通风能力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清理散热片,增加通风能力               ...

并设置变频器一直长开 试试

网友H:
你可以实际测量一下温度,如果温度真的高,那这个变频器肯定有问题,如果只是上电没有运行的话IGBT是不会发热的,要发热也是整流或是滤波回路发热,这两个回路的参数你是调不了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清理散热片,增加通风能力               ...

网友J:
引用 网友C:
以前正常使用过吗?是调试过程中出这个问题还是维修过程中...

网友K:
这个我不太了解,你可以到jqmkd.com去发你这个问题.

有人回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