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PLC读取MODBUS-RTU模式智能仪表的问题

楼主(2014-08-30):
有一块测频模块,他是modbus-rtu模式,1起始,8位,无校验,1停止,地址是1,ch6的地址是40005。

用这个程序读取后,d1070一直显示K1,d1071一直显示K132,同时M1140亮,哪里错了?

网友A:
是不是标准的MODBUS

估计是通讯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标准的MODBUS估计是通讯不上

说明书上就是这些,就是modbus-rtu

网友A:
你可以找个触摸屏和仪表通讯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找个触摸屏和仪表通讯试试就知道了

额。。。什意思。。。?我编的这个程序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论坛里太没人气了,都没人回答问题啊。。。

网友B:
你是把40005直接转成十六进制的9C45了,问题是在MODBUS里40005其实表示的是保持型寄存器(4区)的第6个寄存器,所以你把地址换成H05估计就可以了,十六进制也是从0开始编码的。

网友B:
另外,D1070-D1089放的是回传数据,是指完整的MODBUS数据帧内容,包含站号、功能码、资料长度、资料内容及校验码的,所以D1070放的是站号,真正有效的数据在D1073的下8位和D1074的下8位,按十六进制H的数据监控格式,你把这两个字拼在一起就是你要的数据了。

网友B:
D1129设K200,怎么设了个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把40005直接转成十六进制的9C45了,问题是在...

好的,我试试,非常感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D1070-D1089放的是回传数据,是指完整的...

另外用什么方法把下8位拼成16进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另外,D1070-D1089放的是回传数据,是指完整的...

数据都存在下8位是RTU只用下8位还是因为M1161(8位16位切换)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D1070-D1089放的是回传数据,是指完整的...

查了下,应该是用SMOV指令,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D1070-D1089放的是回传数据,是指完整的...

刚刚试了一下,M1140总是亮的,不知道为什么啊?地址H05 D1129 K200,也是不行啊,一直显示M1140数据回传错误。

网友B:
按上面的程序再试一下,另外你这个测屏模块的波特率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上面的程序再试一下,另外你这个测屏模块的波特率是多少?

波特率式9600,站号1。这个程序为什么只把D1073移到D100?

网友B:
DMOV指令是双字传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上面的程序再试一下,另外你这个测屏模块的波特率是多少?

试了一下,依然是M1140错误。。。。他的说明书http://www.docin.com/p-118640417.html

你在帮忙看下吧,谢谢

网友B:
你看一下手册中K8514支持的功能码,不支持03,只支持04的,台达的MODRD指令是使用功能码03的,你换用MODRW再试吧

网友D:
学习下,非常感谢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一下手册中K8514支持的功能码,不支持03,只支...

麻烦给看看这个帖子:http://bbs.gongkong.com/d/201409/576606_1.shtml

网友E(2014-09-29):
读取使能要用沿触发。。。。。。。。。。

网友F(2016-04-26):
学习了,非常感谢,不知楼主最后怎么解决?

网友G(2017-08-03):
对: 公孙小天 你是把40005直接转成十六进制的9C45了,问题是在... 内容的回复!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不知道台达做主站和外部通讯,除了h0指的是外部保持型寄存器其他io对应的是什么啊?台达资料不好找啊,我没找到这方面资料。。。

网友H(2018-05-17):
学习一下,积分不够啊。

网友I:
我也很想看看

网友J(2018-11-23):
最到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K(2019-12-31):
M1140亮可能是读取的地址不对,PLC接收的数据是从D1073开始的,D1070是地址号所以一直无变化

网友L(2025-01-09):
我也没搞懂这个,现在做温度表数据采集。茫然中,有结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