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高运动控制器控制两台三菱电机的转矩控制模式怎么实现

楼主(2014-08-30):
固高四轴运动控制器控制两台三菱伺服电机,提供了两根线一根是速度控制模式的线,一根是位置/转矩模式,之前一直用的速度模式,换成位置/转矩模式的线后,一开伺服电机就飞快的转,限位开关都没用,直接飞出去了,这是怎么回事啊,现在都不敢用了!

     在速度控制模式下有个DAC输出电压控制,这个dac是控制的转矩还是什么,测试了一下应该还是控制的速度,那要在速度模式下控制转矩或者加速度该怎么做啊,,

网友A:
在位置/转矩控制模式下有一个切换信号,一般默认常开位转矩控制,接通切换为位置控制。

网友B(2015-04-20):
转矩模式下电机端需加负载,否则电机会超速。直到报警。

网友C:
       转矩模式下,不能空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