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调用子程序问题

楼主(2014-08-30):
本人属于自学新人,求教各位师傅。 如果我想每次调用 该子程序,该子程序 SM0.1  都是扫描一次,怎么搞?

网友A:
只能在主程序里使用SM0.1调用子程序,如果在主程序里用SM0.0调用子程序,而在子程序里使用SM0.1,那么子程序里的SM0.1是无效的。请说明你的具体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在主程序里使用SM0.1调用子程序,如果在主程序里...

十分感谢您的回复,这个就是子程序。我只是想,每次调用这个子程序的时候将 M10.0复位。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只能在主程序里使用SM0...

每次调用这个子程序的时候。先将M10.0复位。

楼主:
师傅们SOS啊!师傅们SOS啊!麻烦解答下啊!

网友B:
要想实现“每次调用这个子程序的时候。先将M10.0复位。”,可将在主程序调用此子程序时,用调用命令的前沿将M10.0 清零即可。见下梯形图:

网友C:
我想问下STR_CPY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下STR_CPY是做什么用的

求教各位一个问题,S7-200  如何将字符串直接写入进VD100里面,麻烦各位了。用哪个命令?

我想将那个字符串写进VD1400.好像不行

楼主: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是我想多了。原来直接开始置位 就好了!  还是十分感谢各位!!

网友D:
正确的程序能发一下吗?

网友E:
用几次就把这个块做几个。这样不就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