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光片改用反光贴纸效果如何?

楼主(2014-08-30):
反光片改用反光贴纸效果如何?

网友A:
差不多,只要位置和尺寸一样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只要位置和尺寸一样就行

目前设备都是用反光器

想说反光贴纸是不是有存在的缺点

网友B:
棱镜可以把入射的光线原方向反射回去。而帖纸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棱镜可以把入射的光线原方向反射回去。而帖纸不行

了解!那要看反光贴纸是否有棱镜的状态又可以把光线折射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