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地问题

楼主(2014-08-30):
现在国内,很多车间都是多层楼,接地都采用三相五线制,地线用一根总的地线,而国内很多设备电气系统,不完善,往往通过地线讲系统内谐波导入总的地线,这样使得其他设备电气系统又通过总的地线讲谐波导入内部。

大家说说,这样的系统不能打地桩,如何消除个设备系统间的干扰呢?

网友A:
必须打地桩呀,不打怎么解决问题。

严格来说,如果你的接地是标准的,接地电阻在4Ω以下,各类设备的漏电流都应该流入大地。而且严格要求的话,每个设备是直接用接地线跟接地螺栓相连,而不是串联起来的。

遗憾的是,大部分现场本身的接地方式就有问题,而且接地电阻也达不到要求。

网友B:
  必须打地桩呀,或是接入到房子的多处铁柱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必须打地桩呀,不打怎么解决问题。严格来说,如果你的接地...

 楼上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