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2DA偏移和增益调整程序 看不懂 求指导

楼主(2014-08-30):
使用的是FX2N-2DA模块,程序功能是完成D-A转换,并从CH1通道输出电压或电流。当调整偏移时,将X0置ON,当调整增益时,将X1置ON。

能不能逐行帮我解释一下 谢谢啦

楼主:
这个问题我自己看很久 觉得可以这样来解读程序 不知道对不对 麻烦指点一下

1.X0 X1 对K4M100输入两个不同数据用作对比调试。

2.由于FX2N-2DA的数字量范围是12为 且以低八位和高四位2部分顺序进行存放和转换。所以第3行把K2M100放入BFM#16 ,然后4 5两句的作用是存放即保持低8位数据。

3.第6行则是读入高4位 准备进行转换。7 8 行则是开始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