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4300C可以接10米以上的下载线么?

楼主(2014-08-30):
因为人机MT4300C(只有一个usb下载口), 且 需要经常更新配方数据 ,需要通过 下载线 下载到 人机上.

但是原有的  下载线 只有 2.5米 , 因为环境原有,需要 用一根10米的usb延长线 进行连接 .

不知道有人接过么?  好多 人机 都只有一个usb下载口, 请问 下是否 有 同样的问题?

网友A:
最好不要接太长了,会不稳定的。之前工程上用过10m左右的USB电缆进行通讯,经常不稳定,后来增加了一个usb hub好一点了。

网友:
加usb hub(外接电源的),那10米是分成5米一段,中间加 hub么 ,原配是2.5米,请问下最长可以几米一段?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