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C-2143用GALILTOOLS连接RS232问题

楼主(2014-08-30):
请问刘工:

我在电脑上同时安装WSDK及GALILTOOLS软件,

发生WSDK正常RS232连接,GALILTOOLS出现1011连接失败,

如何解决GALILTOOLS的问题?

PS:FRAMEWARE已经最新,因为客户指定要用RS232开发控制软件,

之前同一个程式码用GALILTOOLS做Reference可rs232控制B140,

只是换dmc-2143就出现1011了,是需要改什么设定吗?

网友A:
您在用GALILTOOLS连接DMC-2143是,指定的串口速度是多少?对于串口连接而言,B140和2143的区别就在速度上,一个是115200,一个是19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