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A4伺服接地线和直流负极的问题

楼主(2014-08-30):
为什么接地线不和直流电源负极连在一起电机就不转?

楼主:
只使用位置控制模式。谢谢各位了

楼主:
求助~~~~谢谢各位~~

网友A:
说的具体点。。。。。。。。。。。。

网友B:
我觉得是接线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伺服输入都是带隔离的,接地线和直流电源负极连不连关系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具体点。。。。。。。。。。。。

CNX5端口的连线是完全按照图2和图3连接的,连接后发现不能转,,,,偶然发现当直流电源的负极连接到接地线时它才转,但是转起来后,监视显示的转速不断跳动,跳动幅度50~60,甚至更高,并且实际转速跟预想的差距很大,输入脉冲和电子齿轮都是计算好的,脉冲/方向输入方式也设置好了。(SRV-ON的开关用的是普通机械开关,脉冲/方向是用avr mega16单片机输出的,还有个问题是,在负极接地后的运行中,换向脉冲不能用,切换方向脉冲的电平后还只是原来的转向;还有就是只给输入一个高电平,不输入PWM脉冲,电机也能转。。。。。。TT 我怀疑可能都是接地的原因导致,)

楼主:
还有一些细节是:编码器的中继线是自己用双绞线焊接的,没有屏蔽线。监视转速跳动是不是中继线受干扰太大的原因。求各位指教~~

网友C:
为什么接地线不和直流电源负极连在一起电机就不转?

应该是脉冲信号没能正确产送到驱动器上,比如:脉冲频率太高或者脉冲占空比远离1:1,导致驱动器收不到太窄的脉冲;两个晶体管选型错误,根本抗不住24V电压;接线有错误;单片机程序错误,根本没有脉冲发出来;一时没有想到的其它因素。

用示波器看看PULS2上有没有脉冲,如果没有示波器,用万用表也能凑合,能看看有没有高低电平之间的一个平均电压。

还有个问题是,在负极接地后的运行中,换向脉冲不能用,切换方向脉冲的电平后还只是原来的转向;还有就是只给输入一个高电平,不输入PWM脉冲,电机也能转

也就是说,电机的转动与单片机的输出无关,完全是根据从地线串过来的干扰信号在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接地线不和直流电源负极连在一起电机就不转? 应该...

谢谢刘老师,问题找到了,像你说的果真是单片机的原因,万分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