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控制方式问题

楼主(2014-08-30):
三菱变频器控制方式的优先级是什么?比如有高速,4-20模拟量,外接可调电阻器,这几个同时有效,那它的优先顺序是什么?

网友A:
这个东西没有优先级吧?在参数里面设置频率给定方式了。

网友B:
没有优先级,只有出厂默认值和设定值只说

看你喜欢用那种方式

网友C:
如果也有外部端子多段数控制,那优先级是端子。别的控制没有

网友D:
如果也有外部端子多段数控制,那优先级是端子。别的控制没有

学习了。谢谢。

网友E(2021-05-11):
看你PR79参数怎么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