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P04AD-E2编程求助

楼主(2014-08-30):
我是初学,那位老师有DVP04AD-E2模块和DVP04DA-E2模块的编程范例,因工作急需。期盼能发一个给我。万分感谢!

我的邮箱:chenlin7151@163.com

谢谢!!!

网友A:
这是我写的给你参考,上面为4da的。

网友A:
to=写入,k0=右边第一饿模块位置,k1=模块寄存器,h0=模块功能,k1=写入位,详细参考手册。第一段必须的,第二段寄存器自己修改即可。

网友A:
这是4ad的安装位置第二,通道k6-k9,会写的话把位数k2改为k4,那么写入到寄存器d110-d113里面。

楼主:
非常感谢老师的指导!

因为我是初学,程序中有些还是不能理解,能否加上标注。再次谢谢老师!!!!

网友B:
主机中有个映射区(D9900~D9999),一般使用,直接用就行了,根本不需要和模块打交道。台达的工程师已经早早的为你想到了,请仔细查看AD和DA模块的安装说明,请到中达网站下载。

初学的话,建议你直接用ISP SOFT编程软件,不要用WPL了。

楼主:
好的,我仔细再看看手册。谢谢老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主机中有个映射区(D9900~D9999),一般使用,...

想问下,D9900的 不是用在ES2里面的吗?还是说所以系列里面都可以用啊?

网友D(2015-01-27):
朋友,你对04AD的应用应该很熟悉了吧,我现在也是刚开始做模拟相关的,能否交流一下,多谢。 邮箱 wildfire7@139.com

网友E(2015-12-24):
我会用但是我不知道他怎么跟EH3连接啊

是垮展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