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一运行零线就带电

楼主(2014-08-31):
有一台18.5KW的风机是用变频器控制调速的,以前很正常,最近只要一开机车间里所有的零线都带电,其它变频器控制的电机都很正常,是什原因?求各位大侠帮忙解决。

网友A:
从变电所送来的零线截面小或有接触不良。

网友B:
感应得到的吗??以前见过开机零线不带电

网友C:
会不会是风机三相绕组不平衡了,请问您零线接在风机的什么部位?

网友D:
变频器是3相380V输入的吗?如果只有2相输入,每相上的电流不一样,是否会造成零线上有电流。

网友E:
你说的不是很清楚,首先如果用三相变频器的话就用不到零线,还有其它变频器和风机变频器是同一个型号的吗?还有是怎么接线的?零线带电很正常,要看电压有多高。

如果以前正常,现在不正常,零线接触不良或是漏电的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问题解决啦,感谢各位帮忙分析,是三相380伏2级的电机,采用的是接地接零双重保护,用摇表测电机的绝缘电阻有一相绝缘电阻几乎为零,说明电机漏电,因为车间内有三条线都是从变压器独立供电且这三条线路的零线都带电,车间内的所有零线对地电压高达150伏,测变压器端的零线对地电压也有54伏,怀疑变压器中性点的接地电阻过大,测得变压器中性点的接地电阻竟然有12欧,远远大于要求的小于4欧,现正增加变压器的接地点使其达到要求,。

网友E: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啦,感谢各位帮忙分析,是三相380伏2级的电机...

 非常感谢楼主来反馈问题的原因。接地电阻过大只是零线电压高的一个方便,最好是想办法消除最主要的原因。车间内零线到变压器端的零线电压差差不多100V了,零线上的电流肯定不小,或是零线线径过细。估计你们车间谐波成分比较高,或是三相不平衡比较严重,所以零线上才会用这么这么大的电流。

网友F:
车间总接地肯定不达标!是否小于4欧姆?

网友G:
变频器为什么没有报接地故障呢,是否参数设置有问题。

网友H:
这个我不太了解,你可以到jqmkd.com去发你这个问题.

有人回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