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7_200指令库

楼主(2014-08-31):
如题最好要全的,包括电动阀门,电动机,pid,调节阀,变频器,模拟量转换。可用mp来买。

网友A:
   指令库能有这些 :包括电动阀门,电动机,pid,调节阀,变频器 ???

网友B:
西门子的变频器估计能有指令库控制,其它的没有其他的功能块吧?

网友C:
只接触到模拟量库,别的没有使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令库能有这些 :包括电动阀门,电动机,pid...

你的意思是S7_200没有专门用来控制电动阀、变频器等的专用指令库??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指令库能有...

都是自己编写???

网友D:
西门子s7-200的模拟量,pid.MODBUS,=====都有库文件,安装就直接可以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