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设计求助

楼主(2014-08-31):
设计一个由变频器为驱动单元的电动执行机构一二次动力控制系统。电气选型,安装,调试。ABB公司ACS355系列变频器,SR25型电动头限位开/力矩关阀凸调整方法。

大家帮帮我,谢谢!!

网友A:
不知道是有偿的还是无偿的。

最起码你得把工作流程或者执行过程和顺序表述清楚才行吧,实在不行画张简单的实物图也行呀。

网友B:
不是个太复杂的活。力矩关阀,是个好点子,可以取代弹簧力矩限位。

这几天正在搞一个阀,今天调试OK。

你是想用变频器的编程功能实现调节阀的所有功能?一个位置模拟输入,一个位置模拟输出。其它全部由变频器来完成?甚至想用变频器本身具有的现场总线功能去实现阀的现场总线功能?

你太贪婪了!就是不知道ABB的编程功能究竟有多强,木有用过。我觉得台达的C200变频器PLC功能可能更完善些。纯属估计,不要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