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P1H怎么输出正弦波

楼主(2014-08-31):
最近想试试用plc输出正弦波,百度了下可以用sin函数来做,还有个是先输出PWM波然后再过滤成正弦波。可是有点不明白的是用sin函数怎么能确定正弦波的幅值和频率呢

网友A:
模拟量输出吧,用sin函数来决定输出模拟量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量输出吧,用sin函数来决定输出模拟量的值。

 感谢您对我帖子的回复。我现在取了50个sin的值存储在数据寄存器。关键是怎么把它们读出来。我用定时中断指令MSKS和变址寄存器,我单独用它们写小程序的时候比如定时10ms D100通道自加1或者D0-D9通道的值依次输出到D100都可以实现,但是合在一起,如每隔2ms把D0-D9通道的值依次输出到D100就不能实现,请问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