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AO模拟输出罕见故障

楼主(2014-08-31):
ABB变频器AO反馈DCS上的4-20ma信号,带25V电压。怎么回事,求高手指点

网友A:
没有带负载的问题,你并上一个250欧姆的电阻或者接到DCS模块上再测量一下。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先试试

网友C(2015-12-01):
我也遇到该问题,具体原因还不清楚,可以通过隔离栅将该问题解决。

网友D(2016-04-22):
查接地 快去

网友E(2019-03-07):
楼主解决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