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新手求助

楼主(2014-08-31):
各位前辈“

       您们好。我是刚开始接触PLC,很多都不懂,可否请您们给我讲解一下下面的2段PLC?  O(∩_∩)O谢谢。

   A(
      O     "MCP1_selected"                     M50.0
      O     "HT2_selected"                        M50.2
      A(
      O     "Nc_Stop_MCP1"                     T30
      O     "Cycle_inter_al+NCal"
      O     "Cycle_stop"
      O     "WH_stop_alarm"
      )
      A     "Channels_interrupt"
      A     "Start_rotac_IN"
      O     "Rotac_Out_MCP1"
      )
      AN    "Reset"
      AN    "Start_rotac_IN_MCP1"
      AN    "Start_rotac_IN_MCP2"
      =     "Rotac_Out_MCP1"

2.

      SET
      =     "DBAXISB".A_PosMeas1                           DB39.DBX60.4
      =     "DBAXISB".A_ORactive                             DB39.DBX2.0
      =     "DBAXISB".A_RefVal1                               DB10.DBX114.0
      CLR
      =     "DBAXISB".A_PosMeas2                           DB39.DBX1.6

楼主:
对于我而言,难。 对于各位前辈,如1+1般,真诚的求您指教!O(∩_∩)O谢谢

网友A:
没看到图片?

网友B:
  图在哪? 什么?

网友C:
什么都看不到。。。。。。

网友D:
怎么显示不出来呢回复一个看看

网友E:
where is the picture?

网友F:
看不到图片 没办法帮忙啊

网友G:
无字真经,非凡人所能见到的

网友H:
你把程序转成梯形图再学习。

网友I:
这个我不太了解,你可以到jqmkd.com去发你这个问题.

有人回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