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与信捷PLC通讯

楼主(2014-08-31):
台达触摸屏与信捷PLC通讯怎么做?为什么还没有信捷的驱动?有人能说说吗?谢谢

网友A:
反过来用还比较多

modbus慢慢试试

网友B:
控制器类型选MODBUS RTU MASTER (6 DIGIT)(十进制6位地址)或者MODBUS RTU HEX ADDRESS MASTER(十六进制地址)都可以连

楼主:
谢谢   连上了   不过台达软件似乎麻烦了点

网友B:
呵呵,各家有各家的长处,现阶段还是立足于先把功能做出来,至于用户体验是后续要改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