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看看,图中的D23,D33怎么回事,隔一行数值变化这么大?

楼主(2014-08-31):
请高手看看,图中的D23,D33怎么回事,隔一行数值变化这么大?

网友A:
双字节的数。。。。。。。。。。。。。。。

网友B:
是呀,你是吧D23中32位传送到D25中去了

楼主:
上一行D700的数除4到D23,在把D23的数送到D25。但送数这一行D23就变了!

网友C:
试试16位传送<此处内容被屏蔽>MOV<此处内容被屏蔽>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呀,你是吧D23中32位传送到D25中去了

应该是吧D23,D24双字节传送到D25,D26中了。。。

网友D:
DIV是单字指令,所以D23存的是商,D24存的是余数。DMOV是双字指令,实际就是D23,D24组成的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