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1397直流调速器!显示F4

楼主(2014-09-01):
有台AB1397,直流调速器显示F4!检查发现直流电机上面的鼓风电机已坏!已修好,在调速器F1,F2输出附近有5个保险!已烧坏两个,25A的!已换好!上电就显示F4!为什么!!请各位指教????多谢!

楼主:
F1,F2线是接一个整流模的,今天,全拆开调速器检测!就这个个模坏了!正准备买

网友A:
电机上的温度保险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