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字符串写入问题

楼主(2014-09-01):
求教各位一个问题,S7-200  如何将字符串直接写入进VD100里面,麻烦各位了。用哪个命令?我找来找去没找到,就想着用拷贝试试看,但是好像还是不行,麻烦了!

网友A:
Out输出写成VB100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Out输出写成VB100就行。

但是没用啊,我监控表里面找不到写入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Out输出写成VB100就行。

十分感谢您的指导!

网友B(2018-09-18):
字符串直接写入寄存器中,对应的指令有字符指令类的, 首先它的第一个字符表示的字符对应的寄存器数量, 图中写的指令是字符串拷贝,它用于寄存器转到寄存器中,不适合用于直接字符串转到寄存器,字符直接到寄存器应是STR-CAT 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