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2000型家用气体报警器

楼主(2014-09-01):
HD2000型家用气体报警器

HD2000型家用气体报警器

HD系列独立式气体检测报警器,采用高精度气敏元件,具有极好的灵敏度和出色的重复性。产品可安装在厨房、燃气管道旁,出现燃气泄露时发出声光报警信号,有效保障您的人身财产安全!

产品执行国家标准GB15322.2-2003《测量范围为0~100%LEL的独立式可燃气体探测器》。

主要性能特点

◆使用高性能数字处理器,系统具有高可靠性

◆高性能气敏传感器,高灵敏度

◆快速预热,响应时间迅速

◆电路板采用SMT工艺,提高了产品的可靠性

◆报警状态下,蜂鸣器频率随浓度变化而变化,更好提醒用户

◆内置开关量输出和电磁阀控制接口, 实现电气联动

◆传感器自动检测和寿命到期提示功能,用户使用更放心

◆使用寿命大于5年

技术参数

◆检测气体:天然气、人工煤气

◆检测方式:自由扩散式

◆工作电压:AC220V±15%

◆示值误差:±3%LEL

◆测量范围:(0-100)%LEL

◆报警方式:声光报警

◆报警声音:≥80dB

◆响应时间:≤30s

◆工作温度:-10℃~55℃

◆工作湿度:≤95%RH无冷凝

适配设备

燃气切断阀

网友A:
气体报警器的选型

  当今报警器市场上产品众多,如何正确合理的选择气体报警器成为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以下 为您提供选择合适的气体报警器的资料

  首先要分清使用场合,气体报警器按照使用场合可以分为工业用气体报警器和家用气体报警器.如果是家庭或者办公室使用,可以选择家用气体报警器;检测工业气体则需要选择工业气体报警器。

  其次,要弄清楚被检测的气体是什么气体。从气体种类上分类,气体报警器可分为可燃气体报警器和有毒气体报警器。这是总体上的分类。确定气体的性质后,需要弄清楚是哪种气体,不同的气体需要的传感器是不同的。比如说家用煤气,我们首先要清楚是焦炉煤气还是高炉煤气。如果是高炉煤气,需要使用一氧化碳传感器;焦炉煤气则需要使用氢气传感器。

  最后,根据自己的具体需要选择气体报警器的形式,即需要固定式气体报警器还是需要便携式气体检测仪。

  推荐:

  德国梯形TESTS TEST-3104HF 两线制智能氟化氢气体变送器

  德国梯形TESTS TEST-3104HF 两线制智能氟化氢气体变送器是将现场监测到的氟化氢气体浓度转换成标准4-20mA电流信号、在线免停车数字自由组态、带背光多参数LCD现场显示、传感器更换即插即用、完全国际标准智能化的两线制智能有毒有害气体变送器。

  德国梯形TESTS TEST-3104HF 两线制智能氟化氢气体变送器所具有的性能卓越、运行稳定可靠、安装维护方便、 测量气体种类齐全等特点,极大的满足了工业现场安全监测对设备高可靠性稳定运行和测量气体种类多样化的要求;已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冶金、炼化、燃气输配、生化医药及水处理等行业。

  德国梯形TESTS TEST-3104HF 两线制智能氟化氢气体变送器测量量程:0-5、10ppm

  德国梯形TESTS TEST-3104HF 两线制智能氟化氢气体变送器可测量的气体包括:CO(一氧化碳)、H2S(硫化氢)、Cl2(氯气)、NH3(氨气)、SO2(二氧化硫)、 AsH3(胂)、ClO2(二氧化氯)、F2(氟)、PH(磷化氢)、H2(氢气)、HCl(氯化氢)、HCN(氢氰酸)、HF(氟化氢)、NO(一氧化氮)、NO2(二氧化氮)、O2(氧气)、O3(臭氧)、COCl2(光气)、SiH4(硅烷)等

  1.梯德国梯形TESTS TEST-3104HF 两线制智能氟化氢气体变送器产品特点

  标准两线制 4-20mA 电流信号输出,兼容现有报警控制单元或 DCS (分散控制系统)

  带背光大屏幕多参数 LCD 显示,直观显示气体浓度、类型、单位、百分比条棒以及工作状态等

  即插即用(Plug Play!)国际标准智能化传感器

  更换传感器无须现场标定,传感器关键参数自动识别

  传感器故障自动识别并现场显示,同时输出相应故障电流信号

  全量程范围温度数字自动跟踪补偿,保证测量准确性

  本机标准三按键实现单人单点现场维护

  Pc 机智能用户软件实现单人单点设置维护

  标准 PDA 智能用户软件实现单人单点设置维护

  现场、远程设置维护不影响控制单元

  测量量程:0-5、10ppm

  2.德国梯形TESTS TEST-3104HF 两线制智能氟化氢气体变送器技术参数

  静态工作参数:3 mA @10.5 ~ 45 VDC

  工作电压: 24VDC (10.5 ~ 45 VDC)

  模拟信号输出:4~22.8 mA 线性电流输出;3.6 mA 故障电流输出

  数字信号输出:无标准 HART 协议

  T90响应时间: 小于 60 秒

  恢复时间: 小于 90 秒

  分辨率: 1 uA

  精度: ±3%F.S.;±1%F.S. (定制)

  显示模式: 带背光LCD

  LCD显示屏内容:5 位数码示数值指示,8 位米字型信息提示,50 段百分比条棒提示

  设置单位: ppm、%VOL、mA、%

  工作环境温度: -40~70℃ (具体依据传感器参数)

  工作环境湿度: 10-95% R.H. (无凝露)

  防爆等级: Ex d IIC T6 ( 隔爆应用 );Ex ia IIC T4 ( 本安应用 )

  壳体材料: 铝制防爆外壳

  其他附件: 不锈钢

  整机尺寸: 160mm (L) 140mm (W) 85mm(H)

  防护等级: IP66

  整机重量: 约1.5 kg

来源:低压电器交易平台 http://www.zysce.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