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freelance 800f v9.2版 仿真控制器显示版本错误、运行 加载程序一直显示等待通信,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9-01):
abb freelance 800f v9.2版,仿真控制器显示版本错误、运行, 加载整个站一直显示等待通信,

加载程序一直显示等待通信,过十几分钟仍然是等待通信,取消后,就显示连接断开,是什么原因?

请专家解惑

网友A(2019-04-22):
试试在localhost:8888新建一个控制器,改一下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