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问题求助达人

楼主(2014-09-01):
小弟近日应付工厂安全评审,遇到一个问题,不合格项中有这么一项

未见接地编号!

开会有人问是否所有接地线都要求编号(成千上万根!) 评审员说是

我想问问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究竟如何规定,谢谢各位好心人浏览

求达人给个明白

网友A:
   应该每根头、尾都有编号,不然不知道接地线取自哪,接向哪。如“N421”表示第2组电流互感器回路的第1个节点接零线。如为简单回路,最起码号牌应标有“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每根头、尾都有编号,不然不知道接地线取自哪,...

 人间处处见真情,十分感谢!

我意思是这样的    比如一个配电箱,有个接地的地排,我把引来的地线编了号,如果这个设备接了好多的马达,每个电机的地线接到地排上,都需要编号么,更夸张的还有控制电路,无数的屏蔽线啊,何况经常把一捆的细屏蔽线编成一大根,再压线鼻子......

每根线缆有自己编号,一根线缆也只有一根地线,一定要都编上号么

我们公司虽然不大,但这边设备只有两人,面对茫茫多的地线,如果不是硬性规定,暂时还真弄不了

最后还是十分感谢,占用你的时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应该每根头、尾都有编号,...

每个一整台设备一个编号。设备上的零部件不需要编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应该每根头、尾都有编号,...

  这种接至地排的地线,通常只要电缆有编号,可不再编号,对查线影响也不大。如果对每根每捆地线编号,一来符合规范化要求,也更清晰明了。是整改项目,工作量可就大了。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

 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

 十分感谢!

网友C(2014-11-06):
对这个还不了解,不知对编号的字母等,有无要求。

网友B:
拼音英文字母数字都可以,清晰分清线路的走向和位置。如主干线---干线---支路---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