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C中断 求教

楼主(2014-09-01):
请教大侠??

PLCs7200

 sm0.1 首次上电后  调用HSC-INIT子程序 初始化

子程序调用FFR-INT 中断程序

程序运行后   sm0.1断电 如何 再次调用FFR-INT 中断子程序呢  ??

网友A:
     首先说明中断是由事件触发的。

你这个程序是高速计数器模式10、使用的HSC0,当有外部复位信号时触发调用一次中断子程序并且计数器置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说明中断是由事件触发的。你这个程序是高速...

我不明白的是

sm0.1 上电导通一次后 sm0.1 断开

程序运行中 sm0.1 已经断开  如何再次触发调用HSC-INIT

不调用HSC-INIT  当有外部复位信号时可以触发调用一次中断子程序并且计数器置零???

大侠支招。。

网友B:
这个我不太了解,你可以到jqmkd.com去发你这个问题.

有人回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