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的仪表怎么控制可控硅

楼主(2014-09-01):
请问4-20MA的仪表怎么控制可控硅

网友A:
如果是控制温度,可控硅要和温控仪一起配合使用,温控仪会发出控制信号,控制可控硅开关的。

网友B(2014-10-19):
可以设定一个报警点的输出来控制可控硅

网友C:
不知道你要实现什么,调压,调功,还是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