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HMI 历史报警记录如何清除

楼主(2014-09-01):
遇到一个问题大神们帮个忙:台达HMI历史报警记录如何清除???

网友A:
到选项——设定模块参数——控制命令中,设定一下命令区起始地址,然后在“历史缓存区清除”前打个勾,看它显示哪个寄存器就用哪个寄存器来控制清除,鼠标移到后面的两个点上去,就可以看到这个寄存器的每个位分别控制一个缓存区的清除动作,一共12个位对应12个编号的缓存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选项——设定模块参数——控制命令中,设定一下命令区起...

你好,我想做一个按键,如何来完成呢?我找到你说的位置了,但是做个按键的话,还是不怎么明白,求解答……

网友A:
比如你用的是$0做命令区起始地址,勾选后显示$0,那么$0.0控制缓存区1、$0.1控制缓存区2。。。。依次类推,你做一个交替型按钮,地址填$0.0就可以了

网友B(2023-04-09):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请叫您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