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PLC如何利用一个编码器完成测速与长度

楼主(2014-09-01):
使用三菱PLC的SPD指令(测速),在此被指定的输入不能与告诉计数器重复使用。

网友A:
测速需要编码器脉冲数与单位时间进行计算,长度需要脉冲数,轴(轮)周长进行计算,那么只要一个编码器采集脉冲数就够了。关键在于利用脉冲数进行计算!

网友B(2018-12-01):
回复看看,学习一下了,谢谢啊。

网友C(2020-02-25):
主要知道两点:

                        1 编码器脉冲

                        2 丝杠螺距(就是丝杠装一圈螺母走的长度)

网友D(2020-07-11):
回复看看,学习一下了

网友E(2023-05-08):
回复看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