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模拟量问题

楼主(2014-09-01):
已知,0~10V,0~20mA对应0~4000,比如,我想输出5V,那么把2000写入到哪里去,不知道它对应的输出通道

网友A:
这个和硬件有关系

网友B:
看你买的什么型号,参照说明的就好了。使用TO指令,不同型号,地址有些差别,另外输出电流的话,先设定输出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买的什么型号,参照说明的就好了。使用TO指令,不同...

到了这个时候,不得不承认我是一个文盲,看不懂文字,楼主可以举个例子吗

网友C:
不看手册你是不会熟练掌握某个PLC的,遇到问题首先要看手册,而不是问老师。通读手册2到3遍,你就知道了。下次遇到其它PLC,上手也快些。

这种简单问题都要问的话,你会没完没了的问个不停。

网友D:
这个我不太了解,你可以到jqmkd.com去发你这个问题.

有人回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