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2AD与4AD区别

楼主(2014-09-01):
请教高手,解读一下我下面上传资料三菱PLC程序的意思!!

网友A:
2AD和4AD就是模拟的通道数不同而已,其他都一样

网友A:
下次你可以直接把程序截图以图片方式发上来,方便大家查看。

里边的输入范围不同0~10V和0~5V;表示的量程不一样,量程分别是0~2000和0~4000

网友B:
一个2通道,一个4通道,仅此而已。

网友C:
是不是发错 地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次你可以直接把程序截图以图片方式发上来,方便大家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次你可以直接把程序截图以图片方式发上来,方便大家查看...

我主要是不理解4AD;TO K0 K0 H0 K1

                  T0 K0 K1 K4 K4

                  FROM K0 K29 K4M100 K1

                  FROM K0 K5 D0 K4

             2AD;TO K1 K17 H0 K1

                  T0 K1 K17 H2 K1

                  FROM K1 K1 KM100 K2

                  MOV K4M200 D4

为什么这样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