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300P-750HFE的变频器为什么无法启动?

楼主(2014-09-01):
L300P-750HFE的变频器为什么无法启动?画面无报警信息,用万用表测报警继电器的常开和常闭触点都是断开状态?请问是什么原因?那位高手能帮帮忙?能否共享一下此型号的说明书?谢谢

网友A:
太懒了。。。自己查。。。。。

网友B:
首先你要告诉大家,你是端子起停变频器,还是操作面板起停变频器,还是通讯起停变频器;

知道了这些,才能告诉你需要设置那些参数

不会启动,不代表就一定是报警造成的,很多时候是变频器参数没有设定对;

核对一下自己设定的参数为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