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300 电源问题

楼主(2014-09-01):
想问一下  为什么CPU模块和其他模块的24V电一般性是分开来供电的 , 是出于什么安全考虑呢

网友A:
其它模块的24伏称为模块辅助电源,如果不分开供电,模块的输入输出在现场部分短路故障,直接导致CPU停机,加上断路器或保险的话,可能还好些。还有强电窜入也是很危险的,最安全可靠的供电方式是采用PS307电源模块

网友B:
一般是分开的,PLC硬件组态需要设定的。

但是有的情况下,可以使用开关电源给PLC供电的。

网友C:
不是CPU模块和其他模块的24V电分开来供电,而是外部输入输出和CPU模块分开供电。如果你加扩展模块的话直接插上就行了,模块不需要接电源,直接走后面的总线上供电。扩展模块的外部输入输出最好是另外的电源。

网友D:
干扰问题

分开的话,就不会产生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它模块的24伏称为模块辅助电源,如果不分开供电,模块...

谢谢!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一下,关于PM-E功率模块的,我看到网上说他有监视电压的功能,这是什么意思呢,功率模块一般用在哪呢

网友E:
这个我不太了解,你可以到jqmkd.com去发你这个问题.

有人回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