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 测速

楼主(2014-09-01):
台达两个脉冲之间时间差怎么编

网友A:
我也一头栽在了台达里,支持下楼主

网友B:
前面脉冲收到后开始计时,后面脉冲收到后结束计时并且将计时器当前值取出来。

网友C:
测两个脉冲的时间差你测不出来。太短了。。要测速,需要这么办:定一个时间间隔,比如1S,测收到的脉冲数,然后做一下除法,得到平均值。

网友D:
用SPD指令来做速度检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测两个脉冲的时间差你测不出来。太短了。。要测速,需要这...

应该是这样

网友F:
时间差的范围?也就是要给个量程吧。

网友G(2014-11-19):
中断     在复位定时器 将定时器的值传到D区 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