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电机电流

楼主(2014-09-01):
请教一个困扰我很久的问题,电机星三角启动接线,电流互感器穿过一根相线,然后接电流表(接在断路器和接触器之间),请问电流表测量的是电机的相电流还是线电流,我一直认为是相电流,但从网上看到一个说法,说电机的相电流只能在电机内部测,一般没有办法测相电流,还有钳式电流表掐一个相线测的也是相电流吗?

网友A:
。。。唉。。。首先要明白一个问题,接互感器测电流是什么目的???------是监视在运行过程中,电机的电流不要超标,以免烧毁电机。。。

   所以,在星三角启动的时候,不需要检测电流,即使超标也无所谓。。。。二。。相电流和线电流不一样么??三相,三根线。。

网友B:
电机内部有星型三角型接线之分,只有三角型接线才有线电流,并且是在电机内部。你在电机外面测量的电流无论什么接线都是相电流。楼上说的也太不专业了,三角型接线相电流和线电流怎么会一样呢?

网友C:
互感器接在断路器下端,测量的是电机的线电流。如果要测量电机的相电流,接触器下端的任何一根(共6根)都是相电流。测量结果相差根号3倍。

网友D:
不错,接触器下边的6根线,每一项都是相电流,

断路器下边的三根线,每一项都是线电流

之间的换算关系,这个大家都知道的,根号3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互感器接在断路器下端,测量的是电机的线电流。如果要测量...

首先谢谢回复,那这么说我从网上看到的说法:电机的相电流只能在电机内部测,在外部测得都是线电流的说法不对喽?

楼主:
“你在电机外面测量的电流无论什么接线都是相电流”这个说法第一次看到,请详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接触器下边的6根线,每一项都是相电流,断路器下边...

我也这么想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在电机外面测量的电流无论什么接线都是相电流”这个说...

 我说的电机外面是指三条电源线,电源线侧测量的当然是相电流。对于大多数电机无论星型三角接线都在内部接好了,所以我说电机外部。

网友E:
   电机星形接线,线电流等于相电流;电机三角形接线,线电流等于相电流的√3倍。通常测量(计量)表计都是接在电源线下断路器负载端,所以不管是何种接线方式,电流表测量的都是线电流。至于说“电机的相电流只能在电机内部测”,是针对电机是三角形接线而言。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电机星形接线,线电流等于相电流;电机三角形接线...

说的比较详细。不好意思,上面有一点我说错了,电源侧测量的是线电流,不是相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星形接线,线电流等于相电流;电机三角形接线...

现在彻底懂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