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开关电源。用万用表量直流24伏。打到交流量0到70几伏不停跳。

楼主(2014-09-01):
开关电源。用万用表量直流24伏。打到交流量0到70几伏不停跳。

网友A:
用万用表交流电压档检测直流电压时,会有指示值,因为表内有整流器,允许直流通过。而交流电压档的设定是按照正弦交流电的有效值来标定的(正弦交流电的有效值是峰值的1/1.4),测直流电压时因为电压恒定不变,显示的是等效于交流电的峰值,所以显示的电压值偏高。
同理,即使用交流电压档来测不是正弦波的交流电时,测得的数值都是没有意义的,偏差会很大。而用直流电压挡测交流电压时,表头的指针只会轻微颤动,无法指出数值,因此可很容易的判断出被测电路是交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万用表交流电压档检测直流电压时,会有指示值,因为表内...

感谢回复。我用的是unit的数显的。用交流当测时。0到100多伏来回跳。一直跳。把开关电源的地线拆了还是这样

网友B:
指针表的交流档是直流档降压电阻的1/2,所以用交流档测直流,显示值接近一倍。